[原创] 请教一个spectre里的看噪声的函数

楼主(2010-04-02):
  小弟最近在仿运放的噪声,做完noise之后,发现两个地方可以看噪声,一个是Direct plot里的 equiavlent input noise,这里设为x,对它出来的波形进行带内积分,可以得到一个植.第2个是在noise summary里同样可以做带内积分,它会自动显示total summarized noise的值,这里设为y, 和total input referred noise的值,这里设为z.计算发现,y=z,且y/运放增益=z,是否应该理解为z为等效输入噪声,但是x是从equiavlent input noise的波形得到的,到底哪个是等效输入噪声,请高人指点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人解答 啊

网友:
等高手 偶来学习

楼主:
表达错了,是x=y,y/运放增益=z,不知道x和z哪个是运放等效输入噪声,因为x是从Direct plot里的 equiavlent input noise的波形带内积分来的,这让我很疑惑啊

网友(2011-11-24):
noise summary里面可以选spot noise 还是integrated noise。如果选spot noise,设定一个频率(默认是1kHz,这里就取此默认值) noise unit 选V,在Results Display Window里的total input referred noise的值就等于你用Direct plot里的equiavlent input noise曲线在1kHz处的值,而Results Display Window里的total summarized noise的值就等于用Direct plot里的equiavlent Output noise曲线在1kHz处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