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0-04-02):
ERROR:MDT - E:\ledtest\pcores\plb_v46_v1_03_a\data\plb_v46_v2_1_0.mpd line 34 - PARAMETER C_PLBV46_NUM_MASTERS has value 0 which does not fall in the range (1:16), specified in MPD
在xps中生成Elf文件时出现的错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您到是把代码贴出来啊,这样也太抽象了吧

网友:
没看懂呢

网友:
PARAMETER C_PLBV46_NUM_MASTERS 的值不在MPD 所定义的范围内

网友:
没懂
不好意思

楼主:
貌似是因为microblaze没有接到plb_v46总线上,我将软核接到plb_v46总线后就没有错误了,谢谢大家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