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PC8272的上电起动过程解析(二)

楼主(2010-04-02):
一、处理器读取的第一条指令在/uboot/cpu/mpc8260/start.S中的_start:标号处执行。在完成了CPU本身基本初始化以后,主要是初始化CPU内部寄存器的一些状态,
.globl
_start

_start:

li
r21, BOOTFLAG_COLD
/* Normal Power-On: Boot from FLASH*/

nop

b
boot_cold

boot_cold:
#if defined(CONFIG_MPC8260ADS) && defined(CFG_DEFAULT_IMMR)

lis
r3, CFG_DEFAULT_IMMR@h
保留IMMR默认地址
README文档中找到:如果CONFIG_MPC8260ADS被定义,则CONFIG_ADSTYPE的值可能是:CFG_8272ADS
IMMR:内部内存映射寄存器(internal memory map register),定义指定设备以及指定基地址的内存映射
nop

lwz
r4, 0(r3)

nop

rlwinm
r4, r4, 0, 8, 5

nop

oris
r4, r4, 0x0200

nop

stw
r4, 0(r3)

nop

#endif /* CONFIG_MPC8260ADS && CFG_DEFAULT_IMMR */

以上部分是设置了默认IMMR地址CFG_DEFAULT_IMMR[58]位清零其他数值不变并且与0x200进行或操作最后放回到r3寄存器中。由于编译时设置了TEXT_BASE的值为0xFFF00000,所以没有定义LOWBOOT,因此不使用IMMR的默认地址。此段代码可以被注释掉
boot_warm:

mfmsr
r5
/* save msr contents
*/

MSR:设备状态寄存器(machine state register),设置内核当前使用状态,基本上是初始化内核第一个被配置的寄存器,属于SLR寄存器组,但是不能用mfsprmtspr寄存器访问,使用专门的mtmsrmfmsr才能访问。
#if defined(CFG_DEFAULT_IMMR)

lis
r3, CFG_IMMR@h

ori
r3, r3, CFG_IMMR@l

lis
r4, CFG_DEFAULT_IMMR@h

stw
r3,
0x1A8(r4)
为什么是这个值?答:IMMR寄存器地址为0x101A8,这里是向寄存器IMMR中写值0xF000 0000
#endif /* CFG_DEFAULT_IMMR */
我个人认为以上都是配置内存处理器内部映射的基地址
接下来
bl
init_8260_core

init_8260_core

/* Initialize machine status; enable machine check interrupt
*/

li
r3, MSR_KERNEL
/* Set ME and RI flags */

ME位:(machine check enable
RI位:Recoverable interrupt

rlwimi
r3, r5, 0, 25, 25
/* preserve IP bit set by HRCW */

#ifdef DEBUG

rlwimi
r3, r5, 0, 21, 22
/* debugger might set SE & BE bits */

#endif

SYNC
/* Some chip revs need this... */

Sync指令:为了防止数据缓存与指令缓存产生冲突,有些处理器需要执行,尤其在mtspr指令前,以及tibie, tibla指令执行后需要执行。大多数msr寄存器,spr寄存器操作后都需要执行sync

mtmsr
r3
保存MSR

SYNC

mtspr
SRR1, r3
/* Make SRR1 match MSR */

设置保存MSR
接下来指向寄存器基地址
       lis
r3, (CFG_IMMR+IM_REGBASE)@h
CFG_IMMR=0xF000 0000

IM_REGBASE没有找到
为什么是这个地址?
答:IM_开头的在ppc_asm.tmpl文件中,
IM_REGBASE= 0x10000
#if !defined(CONFIG_COGENT)
       lis
r4, CFG_SYPCR@h
CFG_SYPCR=0xFFF FFFC3

ori
r4, r4, CFG_SYPCR@l

stw
r4, IM_SYPCR@l(r3)

#endif /* !CONFIG_COGENT */

把系统保护控制寄存器SYPCR中的值拷贝到处理器中,对系统监视器,看门狗和总线监视器时钟进行配置。我连看门狗都没有,所以也没有管它,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if defined(CONFIG_WATCHDOG)

li
r4, 21868
/* = 0x556c */

sth
r4, IM_SWSR@l(r3)

li
r4, -21959
/* = 0xaa39 */

sth
r4, IM_SWSR@l(r3)

#endif /* CONFIG_WATCHDOG *
如果需要初始化看门狗,对其进行初始化。“CFG_”作为prefix的,都是头文件中已经配置好用来进行设定的值。这个取决于个人硬件的配置。看门狗有机会在研究。

网友:
正看这方面的东西呢,学习。

网友(2010-08-31):
可以继续往后写啊

网友(2013-07-03):
很深入啊

网友:
不错啊,写得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