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不太好意思问的问题

楼主(2010-04-02):
小弟刚刚看DC,还停留在PDF阶段,呵呵,下周才会有软件来用
请问在设计中用的是design analyzer还是dc_shell还是design vision,还是混合着用??

网友:
先多看些论文吧

网友:
Design Analyzer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dc_shell最为强大, 建议直接用dc_shell.
不过用design_vision来分析rtl或者netlist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殊途同归的方法而已

网友:
建议用shell方式,配合脚本,效率很高

网友:
一般是dc_shell-t,用脚本了

网友:
还是直接用脚本方便。找一下synopsys的培训教材,熟悉一些常用的命令。个人觉得,直接看DC Userguide会比较累。

网友:
用脚本吧

网友:
dc_shell多方便,或者vision偶尔用用

网友:
装好dc了,
运行dc_shell
dc_shell-t 后效果一样呀,都是dc_shell>
不知道自己是在dcsh下呢,还是tcl下。如何判断自己在那种模式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