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Hspice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02):
我安装的是Hspice2008,安装好了,环境变量也设置了,但是输出的一个STO文件里面有一行   lic: No 'set LM_LICENSE_FILE' in current environment'    另外图形怎么不出来啊,高手帮忙指点哈,谢谢

楼主:
大牛们,帮忙啊

网友:
你必須在 系統-->進階-->環境變數-->系統變數 or 使用者變數
新增變數叫做 LM_LICENSE_FILE 然後設定license file 的路徑
這樣開啟程式的時候 程式就會依照你給的檔案路徑去尋找license file

楼主:
Hspices的整个操作流程是怎么样啊?特别是Avanwaves怎么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