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IC滤波器数据截断的问题

楼主(2010-04-02):
现在的例子是:N4级和差分延迟M1,D=32CIC滤波器
最大位数: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实际抛弃位数: 0
3
7
11
11
15
15
15

实际保留位数   34
31
27
23
23
19
19
19

我现在做的是:N5级和差分延迟M1,D=64CIC滤波器
我的输入是16位,输出是32位
根据上面的例子怎么截位呢?有什么规律呢?看不懂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
没接触过

网友:
请参考xilinx  cic  ipcore,很清楚

楼主:
呵呵 我解决了 不过换是要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该是做实验得出来的吧,送个信号呗,然后先从最高位截,如果输出满幅度那就是截对了,否则依次降低最高位,直到输出满幅度为止。我就是这么截得,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liao jie yi xia

楼主:
参考
<An economical class of digital filters for decimation and interpolation>
上面说的很清楚
另外,可以用matalb仿真出来

网友(2012-12-24):
还是看不懂

网友(2013-07-19):
CIC输出有个公式可以算出来的,16+5*log64

网友(2023-06-19):
很想知道如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