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lbl.v'

楼主(2010-04-03):
我每次simulation的时候好像都要把这个文件跟testbench一起仿真才行,不然就出现unresolved reference of 'glbl.v'。请问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那就一起仿真呗,我也这么做的,

楼主:
ls你好,不知道你可遇到过,用自己定制的xilinx内核仿真的时候,要过几千个时钟后才出现结果。
2# eaglelsb

网友(2011-02-12):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版本?mig V几的?

网友:
xilinx的全局复位控制信号,如果使用到xilinx的core文件,必须调用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