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CMOS工艺中BJT的问题

楼主(2010-04-04):
发现一般CMOS工艺中都用PNP管做带隙基准源。但是我仿真发现,是带npn管的CMOS工艺中,其beta值比pnp管要高,那位什么还是会选择用pnp管做bandgap reference呢?

网友:
标准的CMOS工艺是没有NPN的,需要添加一层PBASE层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即使工艺中有这一层,一般公司也是不希望使用的,因为这样会增加制造成本

网友:
在smic18混合工艺的器件库里这两种都有,pnp确实比npn少一层
而pnp是bc直接接到地的,也很方便吧,
既然pnp可以为什么要用npn呢,你说是吧

网友:
做带隙beta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mix工艺都支持的,具体的你可以看下工艺文件,要增加成本是必然的了,代工厂一般按光刻次数收钱的.
另外使用NPN在很多时候可以极大的减小电路设计的难度.

网友:
一般都用vpnp

网友:
考虑工艺兼容性

网友:
发现一般CMOS工艺中都用PNP管做带隙基准源。但是我仿真发现,是带npn管的CMOS工艺中,其beta值比pnp管要高,那位什么还是会选择用pnp管做bandgap reference呢?
引用 网友A:

以前真没注意到beta的两个区别。原来要另外加层次才能有NPN.

不过这个beta没有关系。虽然一般推导的时候都是忽略Base电流,但是即使考虑了,同一工艺下,两个管子Beta值一样,这个参数推导的 时候还是能够抵消的

ALVAYS

网友:
用NPN管要多加一层版

网友(2017-06-03):
本来还在困惑,现在明白了,学习

网友(2020-09-14):
台积电工艺的NPN吗?

网友:
一般工艺里面都有PNP,但不一定有NPN,实际上用PNP 或者NPN 的都有;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BJT的放大倍数在哪里可以看到,可以修改吗?用的是smic0.18工艺

网友(2024-03-22):
对于温度传感器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