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初学ISE TCAD应重点掌握哪些

楼主(2010-04-04):
ISE TCAD太庞大了,里面好多的独立软件,请问哪些应该重点掌握,哪些可以先放过去。谢谢

网友:
同问,我主要是搞分立硅器件的,看模拟一个结构可以用好几种方式来实现,到底哪个更好,更容易掌握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0-05-18):
照着教程走一遍,再来谈

网友(2010-06-21):
太复杂了!

网友(2010-09-04):
走了一遍了 比较复杂。。。。

网友:
原来论坛里还是有人做器件的啊。学ISE_TCAD可以先把例子拿来看一看嘛

网友(2011-10-13):
回复 网友A:

这个软件是不是有点像Cadence?里面有很多部分,比如Cadence Ic design

网友:
有列子就最好了,对初学者来说,确实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