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dow7安装modelsim6.0问题

楼主(2010-04-04):
方法如下:1.Install, Select Full product instllation. When asked for security key, select no. When you
  see License Wizard dialog, select close because license wizard dont know our license's format.
2.Use our keygen to generate license.dat, copy it to c:\flexlm directory.
3.set enviroment string: LM_LICENSE_FILE = c:\flexlm\license.dat
4.Start Modelsim and have fun.

可是不行,求助高手帮忙,急用!!!!

网友:
估计你的license有问题。

网友:
试一下 在 XP下装 如果可以的话 那估计就是兼容性问题了 如果不可以 就基本上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点击modelsim的快捷方式,选择属性,在里面改成NT5.0兼容模式。

网友:
根本就不行嘛,真是的

网友:
应该是license没弄好吧.

网友(2012-11-19):
正在苦恼中...win7系统安装了modelsim 6.0,一直不能用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啊。。。
试过用兼容模式运行过了,也不行。。

网友:
都是按照xp系统的设置来设置的,就是不能用啊。。。
是不是xp系统里用的license,win7系统中不能用呢??
网上也只有modelsim 6.5的设置方法啊

网友:
应该是licence的问题,大多数安装问题都出自lic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