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我对这段OVM代码搞不懂?

楼主(2010-04-04):
我在学习OVM是,仿照它提供的xbus代码,发现有这么一段,很难搞懂!那位大侠帮帮我啊!
  virtual protected function void perform_transfer_coverage();
     -> cov_transaction;
    for (int unsigned i = 0; i < trans_collected.size; i++) begin
      addr = trans_collected.addr + i;
      data = trans_collected.data[i];
      wait_state = trans_collected.wait_state[i];
      -> cov_transaction_beat;
    end
  endfunction : perform_transfer_coverage

主要是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去给addr,data,wait_state赋值!

网友:
赋值后腰发给scoreboard的吧

网友:
你打算怎么复制呢?没把问题表述清楚

网友:
这个task用于sample coverage数据,它触发了两个event,cover_transaction和cover_transaction_beat,分别用于sample cover_trans和cover_trans_beat两个covergroup。
for loop只是将每一个data的读/写地址/数据送给 protected变量addr, data, wait_state等,以供covergroup cov_trans_beat 来采集而已。

网友: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