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综合错误原因

楼主(2010-04-04):
用ISE综合时报如下错误:
Port <clk100> has illegal connections. This port is connected to an input buffer and other components
clk100是我用的系统时钟,作为输入,当然要接input buffer,然而我的工程有很多子模块,当然也要将clk100连到各个component,报这个错究竟是啥意思呢?

网友:
你是不是还接了DCM或PLL

网友:
同意楼上,接了DCM?

网友:
进来的时钟,除了DCM或PLL外,是否经过了IBUFGDS之类的处理?
或者是区域时钟,经过BUFIO再BUFR后,再来驱动区域模块

楼主:
2# falloutmx 恩,问题解决了,是我的一个模块中调用了个DCM,也就是说我的系统时钟不仅给这个DCM提供输入,还驱动了其它的模块,我吧DCM移到顶层模块后就好了

网友:
那综合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呢?难道是因为全局时钟通过DCM供时钟和直接连接的延时不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