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DIY的一个USB-ISP下载器问题

楼主(2010-04-04):
最近,小弟制作了一个USB-ISP下载器,使用ATMMEGA8作为核心器件,电路焊接完成后需要对芯片烧制程序才可使用,于是我借来同学前一段时间制作的同样一个USB-ISP下载器(它的下载器没有问题)来往里面下载,一些参数设置完成后在烧制时出现这样的语句“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这是怎么回事啊(之前时候,由于粗心,把电路有接错的地方,导致那次通电把M8烧得滚烫,不知道烧坏了没)“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是不是说明是芯片损坏了?还是别的什么问题,请各位牛人帮帮忙吧~~~

网友:
那你可以尝试换一个芯片再试试,如果成功的话,分享一下你的电路。
   这几天做了一个ISP的下载线,结果用不了,很郁闷。

网友:
如果可能我也想看一看.

网友(2012-03-13):
可能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