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sdf与spef的问题

楼主(2010-04-04):
我用encounter 自动布局布线后,生成verti.v  verti.spef 和 verti.sdf 三个文件

后来用PT读入verti.v  verti.spef 和 verti.sdf 后生成 verti_PT.sdf

用ncverilog进行仿真的时候,verti.v(encounter生成的网表)分别反标  verti.sdf 和 verti_PT.sdf。
结果产生的结果却差了好大。

比如,反标 verti.sdf 的仿真,延迟902ps,254,832ps...时间不是整数,而且波形还有些不确定时间,很想一个真实芯片的工作状态。

而 反标 verti_PT.sdf 的仿真,延迟2000ps,256,000ps都是些整数,并且没有什么不确定的,让人看结果感觉好假。
(902对2000是相同变量对应的延迟)

这是为什么呀,是我做错了,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那位知道能告诉我一点,给点思路也行。大家畅所欲言...不会也说两句你认为的...谢谢,大家多交流!!

楼主:
这个问题真的很急~~~自己顶一下下~~

网友(2011-01-09):
I want to the solution too

网友(2011-04-09):
为什么PT要同时读入SDF and spef?

网友:
同问。

抛砖引玉,个人遇见: SPEF是RC的binary file, tool吃进去可以calculate sdf出来,因此你同时让tool导出sdf和spef,我就不太明白意图了。

这两个file是同一个目的,就是时延反标,同时使用有必要吗? 或者, 哪个user guide是这样写的?

网友:
为什么PT要同时读入SDF and spef?
同问

网友(2011-09-22):
encounter sdf不太准吧,还是pt的比较好,

encounter的spef,sdf都是在没有signoff extraction tool或者简单的估计下用的,

如果有qrc,starxt,还是用这个抽取spef吧, pt转sdf,

网友A(2012-05-11):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解决没有,
在encounter中如果提取sdf文件,你打开看看就会发现,sdf文件只有一个类型,本来应该是有best typical和worst三种情况的,如果你希望sdf能够有两个类型,就要改analysisType,具体的命令我不记得了;

pt提取出sdf的方式应该是比较好的,当然前提是用startXRC软件区提取出spef文件,然后在pt中write sdf就可以用于modelsim的后仿真了

网友(2012-10-06):
xiexie  fenxiang a a

网友:
计算工具造成的偏差!

网友:
本来encounter出来的sdf和spef文件都不太准确的

网友(2013-04-25):
这两类文件应该有分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问下怎么用starxrc提寄生参数啊???

网友(2015-02-11):
回复 网友B:

    请问,
    QRC产生spef后,
    是由pt直接将spef转成sdf呢?
    还是要在pt的sta signoff流程中读入netlist,spef,constraint等等,最后输出sdf呢?

网友(2016-01-07):
回复 网友C:

    同问,刚接触后端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解决没有,
在encounter中如果提取sdf文件,你打开看看就会发现,sdf文件只有一个类型, ...

请问我现在用pt直接写入spef文件就可以吧sdf文件读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