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ectre ac分析 stb分析 pss-pac分析有何不同

楼主(2010-04-04):
spectre ac分析 stb分析 pss-pac分析有何不同

网友:
建议看文档。。。

网友(2010-07-04):
简单的来说,AC分析是把DC工作点看做交流地的,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AC小信号分析。而PAC分析中,电路的DC工作点是变化的,每个变化的DC工作点都对应一个AC分析,这个AC分析是随时间变化的,所以是PAC分析。

stb分析是基于AC分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说的很好。
谢谢!

网友(2012-04-23):
回复 网友B:

   同一楼上的

网友(2013-01-20):
谢谢高手的讲解

网友(2013-02-26):
好,我是来挣分的

网友:
stb使用return ratio的方法,pac使用开环的方法。stb的结果最准确。

网友(2013-12-13):
回复 网友C:

   开关电容电路里不能用stb吧?

网友(2014-07-25):
很好,困惑中。。。。。

网友(2014-08-27):
不错,很好的解释啊

网友D(2015-08-20):
调用元件PORT时设置中有PAC Magnitude 和AC Magnitude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9-02-25):
看手册,没有捷径

网友:
一个有阻抗折算,一个没有

网友(2019-05-27):
引用 网友D:
调用元件PORT时设置中有PAC Magnitude 和AC Magnitude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请问你用的是6.1.7版本的cadenc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