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200603linux的sflm运行问题

楼主(2010-04-05):
我昨天从论坛上下载了silvaco tcad 200603linux,按照说明,安装成功,我安装的系统是Fedora7。
运行得挺好的。
但是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调用tonyplot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SFLM Retry:SFLM Transport Error:Socket Connect Error.
然后deckbuild就不动了,很快又弹出一个对话框,说是问我是否是否重新尝试,我点击retry,不久又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
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I haven't tried the Linux version yet but what you describe is exactly what hapened with the windows version. I have just to be patient few minutes and all the error messages disapear. Sometimes I have to restart the program. That's all.

网友:
06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2010-09-08):
有没有高手帮帮我这些菜鸟阿

网友(2010-10-30):
1.check syslog information.
2.Using crontab to restart sflm.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啊

网友(2011-01-03):
1.check syslog information.
2.Using crontab to restart sflm.

应该怎么做也,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2011-02-04):
我的red hat linux装0809的怎么装不上啊

网友:
哪位能说说是怎么安装linux版本的吗?我在虚拟机下的linux怎么总是安装不上阿?

网友:
在linux系统中出现SFLM Retry:SFLM Transport Error:Socket Connect Error.问题的一个原因是以下的环境变量中的IP地址不是linux系统的地址.

setenv TCAD_HOME   install_path/silvaco0603
setenv SFLM_SERVERS 192.168.1.201      #必须是系统IP地址
set path = ( $TCAD_HOME/bin $path )

网友(2012-06-30):
使用redhat企业版5.0安装tcad2008,安装好后,在windowS下在安装windowS版的SFLM,这样就可以解决SFLM Retry:SFLM Transport Error:Socket Connect 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经过多次安装后再卸载的经验, 使用redhat企业版5.0或4.8安装tcad2008,安装好后,在windowS下在安装windowS版的SFLM,这样就可以解决SFLM Retry:SFLM Transport Error:Socket Connect Error

网友(2015-03-01):
this is an old version
now version 2015 is released

网友(2020-11-01):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