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状态机中加计数器?

楼主(2010-04-05):
我想在状态机的单个状态中加入计数器进行计数,达到一定数值后跳转,该怎么写,求教!

网友:
Case B_state
if cnt=0 then
  This_st<=B_state;
  cnt<=cnt+1;
elsif cnt=20 then
  This_st<=Jump_state;
  cnt<=0;
else
   This_st<=B_state;
   cnt<=cnt+1;
end

这个模式就是用计数器进行跳转的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了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我写的程序其中有计算器的一个分支是这样:
s1:begin        if (din==1'b1)
        begin
        Ns=cs;
                if(cnt==5'b0)//第50行

                cnt<=cnt+1;
                else if(cnt==5'b00100)//52行
                begin
                Ns=s2;
                cnt<=0;
                end
                else
                begin
                cnt<=cnt+1;
                Ns=cs;
                end
                end
        else
        Ns=s2;
end
结果报了一大推没见过的错误:
error:HDLCompilers:52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0 Illegal operand(s) of binary operator '=='Parsing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0.03

ERROR:HDLCompilers:71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0 Illegal condition expression in if statement
ERROR:HDLCompilers:106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1 Illegal left hand side of nonblocking assignment
ERROR:HDLCompilers:52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1 Illegal operand(s) of binary operator '+'
ERROR:HDLCompilers:107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1 Illegal right hand side of nonblocking assignment
ERROR:HDLCompilers:52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2 Illegal operand(s) of binary operator '=='
ERROR:HDLCompilers:71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2 Illegal condition expression in if statement
ERROR:HDLCompilers:106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5 Illegal left hand side of nonblocking assignment
ERROR:HDLCompilers:106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9 Illegal left hand side of nonblocking assignment
ERROR:HDLCompilers:52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9 Illegal operand(s) of binary operator '+'
ERROR:HDLCompilers:107 - "C:/Xilinx92i/MYEXERCISE/DDR/statemachine.v" line 59 Illegal right hand side of nonblocking assignment

网友:
你把阻塞和非阻塞赋值放一起了

网友:
赋值问题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我试过了

网友:
先改了,再把error 贴出来

楼主:
改过以后问题,还是一样哦

网友:
会不会是不能在同一个进程中对同一个值(cnt)进行重复赋值呢?

网友:
lz这段状态机逻辑是时序的还是组合逻辑,在组合逻辑下,cnt肯定不能放在里面写了

网友:
s1:begin        if (din==1'b1)
        begin
        Ns=cs;
     cnt<=cnt+1;
       if(cnt==5'b00100)
        begin
                Ns=s2;
                cnt<=0;
             end
       else
             begin
                cnt<=cnt+1;
                Ns=cs;
             end
        end
        else
     Ns=s2;
end

你把代码改成这样子再试一下,感觉你之前的代码逻辑上有点问题

网友:
代码写得很乱

网友:
还有问题吗?感觉是你Ns赋值的问题

网友(2010-06-14):
这个问题和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