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中的耦合电感在哪儿啊?

楼主(2010-04-05):
入门级的,麻烦高人们指点,做pspice仿真,首先画电路图,schematic中的电路,耦合电感器件没有找到?能告诉我它在哪儿吗?要异名端的,其中一端是并联的。
O(∩_∩)O谢谢

网友:
我也么找到呢。。。

网友:
you can use pspice File/Edit Library ,next Part/Copy
Copy XFRM_LINEAR symbol ,and re-name to Coil .next change symbol parame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I still can't find it. By the way, the pspice you mean is orcad pspice or Cadence pspice? I can't distinguish those two. Is there any differences?

网友:
耦合电感其实用两个普通的电感,再用一个耦合系数K,设置一下就行了。我现在没有装,但是你可以找到这三个元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两个普通电感?那耦合系数设在哪儿啊??

楼主:
哎呀,最后还得自己回答一下自己提的问题,在analog.olb中选择k_linear,这个是耦合电感系数,coupling=M/(L1*L2)的1/2次方,在里面填写你要耦合的电感L1、L2……,电感就是普通的电感,按照正常方式连接,然后加个k_linear就可以了

网友(2010-05-20):
k_linear,可以设置多个电感耦合系数

网友:
yes,you are right. if you can write netlist by yourself, it will be the same.

网友(2012-04-12):
swallow8666
Thank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6-12-06):
楼主你好,有点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在此谢过了。 那个耦合电感是用普通电感然后再用K_Linear 设置实现耦合就可以么?  那电感的同名端怎么确定?如果可以能否发个简单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