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划片槽的结构是什么?

楼主(2010-04-05):
划片槽有什么结构吗?还是留下相应的空白就可以了?~~~~~~~

网友:
版图图形一般最好离开划片槽边一定距离,避免划片时图形损伤。
为节约空间,划片槽内可能会做些测试用的结构。

网友:
一般scibeline肯定有对准标记,是foundry会给你加上的,如果为了节省面积,可以将PCM结构也放在划片槽中。

网友:
pcm是什么

网友:
process control monitoring
测试工艺是否符合标准 4# bluesmaster

网友(2013-06-20):
PCM=process control monitor

网友: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将所有的via层充满划片槽,以使划片槽内的连接弱于芯片区域,防止划片时的片上应力对电路区域造成损伤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a层,那同时有金属层吗?不大理解。

网友:
概念上的错误:1)Peripheral Ring即保护环,需要打Via,减小应力。
              2)Scribe lane即划片槽,没有任何东西,除了PCM的器件结构和测试结构。

网友:
scriber line内可以放一些测试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说了是我们的做法。而且不是打孔,而是铺满。seal ring是seal ring,除了防止划片破坏意外,还有接地隔断噪声的作用。我们流多芯MPW,为了节省面积,seal ring做的窄应力隔断差,保险起见才这么搞。
划片槽是什么样子,各有各的做法,不是你说了算的。

网友:
你前面三段说得挺好的。
最后一句没必要加上去,你才做几年啊?这口气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eper mask的对准标记放在field边缘的street里。wafer的对准标记比较大,street里放不下,放在专门设计的field的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口气越大,说明越没本事。我只是证明下自己没本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金属,这只是我们在做多芯MPW时的特殊做法,不必参考。整张wafer的设计不一样。

网友:
测试结构。

网友(2014-03-18):
请问怎么跟代工厂说 “我们的划片槽要做成钝硅的” ? 是什么都不放就做成钝硅的了?

网友:
很多Foundry都是把测试图形放在划片槽内

网友:
划片槽不用画的吧??我怎么记得就加了个seal ring~~~~~~~~~

网友:
划片槽最主要是要全部开窗,想知道pcm之类的都不是必要的,只要看看job view就知道fab是怎么做了

网友(2014-09-06):
做电路的不要去管那个

网友(2022-05-31):
涨知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