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安装问题

楼主(2010-04-05):
用installer安装0809版的时候,安装到最后出一个对话框,说是安装完成但有错误,有人有相同的问题么?求解决方法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太悲剧了。。。。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我刚开始安装的时候是这样的,后来我改了两下
1,安装文件解压放在一起之后,选择source的时候选择common的那个文件夹
2,安装路径自己指定,不要用默认的路径,他的路径名称好像不大对...
我大概就改了这两部,然后就没什么问题了,你再看看?

网友(2010-10-23):
回复 楼主:

    vvvvvvvvvvvvvvv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