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压源的问题

楼主(2010-04-06):
请问各位高人:我看到目前比较多的带隙基准电压源的方法是利用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的和来实现,用BJT管子,MOS管还有电阻(通常是几百K)就可以实现;  还有另外一种基准电压源可以不用电阻,直接用MOS管二极管就可以实现了.  我现在的疑惑就是:不用电阻的这种方法在版图中可以节省很大的面积,但为什么现在主流的带隙基准都是用前者呢? 后者到底有哪些缺点?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想你说的是使用耗尽管进行温度补偿的基准,这种基准除了你说的面积小以外,相对与带隙基准还可以得到更大的带宽;同时缺点就是电压受MOS VTH影响较大,分布会很离散,对工艺要求很高,最好结合LASER TRIMMING的方式使用.
日本人在这方面造诣很深,使用也最广;
自己一点认识,还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您能不能简略解释一下LASER TRIMMING?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激光修调,可以节省PAD的面积.但是测试费用贵些,且目前国内测试厂能做的较少

网友(2011-03-18):
受教了,多听多看多学习

网友:
feel100  回答very good

网友(2011-11-20):
完美基准=烂基准+trimming;

网友(2012-07-05):
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多学一些比较好

网友(2014-11-26):
长见识了、、、

网友(2015-05-21):
还在学习,有电路图么?

网友(2015-10-31):
瞬间感觉自己弱爆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