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quartus ii 7.2 compilation error

楼主(2010-04-06):
Error: Out of memory in module quartus_map.exe (2026 megabytes used)
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Yes your design is too large for the amount of RAM you have.
On 32-bit windows, I think processes are limited to about 2GB of memory even if the computer has 4GB. The only way to use more memory is therefore to get 64-bit windows

According to Quartus readme.txt, designs for all Altera FPGA devices, except for Stratix IV can be handled with 4 GB memory and 32-Bit Windows
搜到上面的结果,但我电脑有4GB内存,虽然是32位的系统,程序里定义了一个
293X256bits的二维数组,算起来只有9KB多一点,,
盼高手给正解,,

楼主:
使用modelsim SE PLUS 6.0就没有内存不够的问题,,这样的错误是和所选硬件相关的吗??

网友:
试一下虚拟内存看看,按道理说,我1G的时候也路过,没出这样的问题,
你也调一下MAP的选项,看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3-10-17):
问题解决了吗??  你是不是处理图片的?我也是 在处理256x256 图片时,出现这个问题。LZ,若是解决了,能否把解决办法贴出来,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义了一个293X256bits的二维数组"

这....
你这个是定义在RAM里面的吗?
不是的话把数组数据存在Ram块里面看能不能避免。
有结果报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