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下"阻抗匹配"?

楼主(2010-04-06):
我看了半天都不明白,

网友:
阻抗匹配的话,信号损失最小!

楼主: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模型来解释下呢

网友:
如果是功率阻抗匹配,那么负载阻抗如果和信号源阻抗匹配,那么功率就能实现最大传输。如果是噪声匹配,那么阻抗匹配后,噪声系数最小。如果是传输线阻抗匹配,匹配后,线上没有反射,感觉都很清楚啊

网友:
楼上言简意赅啊

楼主:
4楼的大哥,你说的负载匹配我知道,但是后面两种我就不是清楚,能举个具体的电路看看吗???

网友:
你找本关于低噪声放大器的书看看就知道噪声匹配是怎么回事了。传输线阻抗匹配,你需要看看微波工程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