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用自己的话解释下"阻抗匹配"

楼主(2010-04-06):
希望大家帮忙下

网友:
阻抗匹配就是采用匹配网络把已知的阻抗匹配到你想要的阻抗值上,从而实现最大功率的传输。

网友:
建议还是采用我们最早的欧姆定律,然后采用电阻实现功率最大话的公式。

即源端阻抗(即芯片输出阻抗)=信号传输路径阻抗(即PCB走线阻抗)=负载阻抗(接收端芯片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