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减小D触发器的延时

楼主(2010-04-06):
因为设计的需要,需要把触发器的延时从30ps减小到20ps,求助各位

网友:
可以用CML结构或者TSPC。如果必须是D-FLOP,建议剔除不不要的set,reset逻辑。然后根据前级驱动能力和后级负载大小优化TG和INV的大小。

网友(2010-12-08):
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2023-08-15):
与两个内部锁存器有关,可从器件w /l 比 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