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高频的时候不用电容耦合啊

楼主(2010-04-06):
我看到很多的放大电路在高频的时候用的是互感耦合,为什么不用电容耦合啊

网友:
高频时候,电容将不稳定,电容呈现高频特性:容值减小,损耗增大,且影响电容分布参数,电感特性会增强。
个人理解。

网友:
是什么频率?频率低时电容太大

网友:
高频时电容的引入会使传输线的阻抗不匹配,引起信号反射,变压器本身一个作用就是用作阻抗变换,所以用互感比较容易实现阻抗的匹配,有利于信号完整性的实现。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谨供参考

网友:
电容耦合也很多啊,看你带宽了。

网友(2010-05-12):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A

网友:
说得太好了,对我很有启发,事不议不明。谢

网友(2010-08-10):
学习了,这叫见山不是山

网友:
具体电路 具体分析

网友:
看用什么原理了吧

网友:
等效电路也是电容阿。
高频,特别是微波阶段,集中电容的寄生影响很大

网友(2010-11-27):
电容都有一个自谐振频率,高于此频率电容将呈现电感特性。

网友:
应该是带宽的考虑吧

网友:
电感耦合同电容耦合用在不同的频段,在L波段,用电容比较多!

网友:
电容都有一个自谐振频率,高于此频率电容将呈现电感特性。
引用 网友A:

    學習到了~很棒的知識!!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这种困惑

网友:
有学习到了点东西

网友(2011-01-14):
嗯,说的也是啊

网友:
高频时贴片电容的寄生效应非常大,不再简单的电容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呵呵

网友:
是因为变压器容易匹配嘛?

网友:
高频时电容损耗大,而且要考虑匹配问题

网友:
那电容耦合能变频么

网友(2011-04-30):
频率太高,寄生效应影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