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源中的运放环路的问题

楼主(2010-04-06):
为什么我bandgap reference中的运放环路中总是有管子不在饱和区呢,直流电流很低。虽然要求负环路比正环路的反馈系数大,但我感觉这是针对交流的小波动说的,可现在为什么直流现在都建立不了?多谢各位指教!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啊?

网友:
因为交直流环路都有

网友:
先看直流工作点,所用运放的共模输入是否正确,电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有没有失配的失误。看偏置电流源是不是设置正确

再说你也没有说明是具体什么地方。这让大家怎么解决。

ALVAYS

楼主:
先看直流工作点,所用运放的共模输入是否正确,电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有没有失配的失误。看偏置电流源是不是设置正确

再说你也没有说明是具体什么地方。这让大家怎么解决。

ALVAYS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支路中电流十分微弱(pA量级),BJT的Vbe太小导致运放共模建立不起来。
PS: 借用低压结构不是为了降压,而是为了方面二阶补偿。

网友:
请检查直流工作点先。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B:
假定你OTA没问题 那么
1, 启动是否正常
2 产生能隙的电阻是否令正负反馈系数正确? 这种结构很要小心这个

楼主:
假定你OTA没问题 那么
1, 启动是否正常
2 产生能隙的电阻是否令正负反馈系数正确? 这种结构很要小心这个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没有看到有启动电路

网友(2011-04-06):
贴图就贴完整的嘛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B:
假定你OTA没问题 那么
1, 启动是否正常
2 产生能隙的电阻是否令正负反馈系数正确? 这种结构很要小心这个 ...

请问前辈电阻会对正负反馈系数造成什么影响呢?如果运放的正端接在三极管串联电阻的那一端,这样不就能保证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了吗??一直不太懂基准的环路增益稳定性什么的怎么确定,希望前辈能指点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