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和FPGA互联问题

楼主(2010-04-06):
最近要做一个嵌入式最小系统,其中涉及到arm和FPGA芯片的互联问题,我现在不清楚arm和FPGA互联的目的是什么?是直接相连还是需要通过一个存储设备相连?希望高手指导下。

网友:
最近正好也在做这个,如果FPGA内部存储器容量足够的话,直接相连通过内部存储器共享就可以,或者通过I/O数据交互的方式通信;如果需要存储大量数据,还是外部共享存储器方式!

网友:
我和楼上的看法相同!

网友:
还是看应用的要求啦。

网友(2012-10-25):
请问有互连的硬件电路吗?请教啊,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