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wo-port Registe File的BIST

楼主(2010-04-0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mentor的mbistAchitect生成two-port Register File的BIST逻辑,但对BIST 的RTL仿真总是失败"fail_h is high at end of test"; 有哪位同行可以帮忙指点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
我们公司的bist好像做得很简单从来不用tools,只用DC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回复,能指点下如何用DC来生成Memory BIST吗?

网友:
看看你的TPRGF的mbist模型,肯定是模型有问题

楼主(2010-05-22):
回复 网友A:
"TPRGF"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