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GMSK解调的时钟同步问题

楼主(2010-04-06):
现在正在做GMSK的解调,不知道各位大虾谁知道GMSK时钟同步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呀!本人选择了早迟门做的,不知道怎么样呀?

网友:
同步用training sequence做相关scan确定一个best GX4位置就可以了,时钟和RF都是同源的~~

网友(2015-10-03):
你的GMSK调制速率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First demodulate the GMSK signal to the amplitude modulation, apply the Gardiner Algorithm for the symbol synchro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