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quartus 2

楼主(2010-04-07):
Error: JTAG Server can't access selected programming hardware

如题 什么原因啊?

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都没人知道吗?帮个忙啊。。

网友:
Either respective driver isn't installed correctly or the hardware not operating. Some issues with USB Blaster drivers and Windows Vista have been reported, you may want to check the suggestions at a.lteraforum and A.ltera support notes.

http://www.edaboard.com/ftopic357714.html

网友:
下载电缆没插好或者下载电缆的驱动没有安装好

楼主:
谢谢两位了。好像是下载次数够了。。

网友:
FPGA有下载次数规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