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在哪里流片,什么工艺好些?

楼主(2010-04-07):
大侠们,
高压在哪里流片,什么工艺好些?
顺便向大家学下高压工艺。

网友:
重庆24所可以做。电子科大一般都在那里流片

网友:
TSMC,UMC,CSMC等等都有的

据说CSMC有个40V的工艺很好,有很多特殊器件,例如JFET

良率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目前CSMC的BCD工艺包含的器件有:NPN  PNP 对称高压MOS,非对称高压MOS,LDMOS,ZENER,NJFET等等.
高压工艺,还是需要自己有很深的理解才能玩透

楼主:
是啊,感觉吃透高压工艺还是要时间的。

网友:
高壓要看你的SPEC,Drain High Voltage or Gate High Voltage ,有24V,40V,60V,100V 到600V,700V..
看你IC SPEC 而訂.

楼主:
请问楼上,我要的是vgs=50v, vds=50v 的那种工艺,不知道楼上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你可用60V PROCESS,若沒有HIGH CURRENT DRIVER 可以CMOS 完成.
若要HIGH DRIVER ,可以HV-CMOS +LDMOS .
TSMC,UMC 及KOREA FAB 都有類似PROCESS.

网友(2011-01-10):
宁波比亚迪的40V工艺来源于T的,目前量产有七八十万片,良率很稳定,Vgs\Vds最高可达65V, 工作电压可以稳定在50V,国内很多FAB的40V工艺都在照抄这个工艺,建议楼主联系宁波比亚迪。

网友(2011-04-02):
宁波比亚迪。。可以看看。
cmsc的VGS现在能达到50V吗?我只听过40的VGS。

网友(2011-05-17):
对于VDS小于60V的高压管中VGS达到50V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JAZZ的高压管VGS=5V,xfab的高压管VGS=18V。
关键是担心上电的时候,高压管的VGS能否被钳制住,工艺中是否有保护二极管。如果说VGS过高,那么Vth就过大,这样对于电路结构的设计是一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