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推荐一下xilinx的开发板

楼主(2010-04-07):
请大家推荐一下xilinx的开发板,适合初学者用

网友:
spartan-6用吗?
入门级的SP601,价格¥2500

楼主:
spartan-6是针对什么应用的,这款芯片的优势或特点在哪里?

网友:
你的要求是什么?
spartan-6是Xilinx最新的期间 45nm
含DDR2 PCI 以太网等IP核 6输入LUT

网友:
作为初学 可以考虑spartan-3A CYcloneIII的开发板
要新一点的器件就可以考虑spartan-6或者CycloneIV的
国内Altera的开发板很多 Xilinx的相对较少

楼主:
我想用于视频方面的开发,但是多媒体的板子比较贵
想先买块简单的入入门
以后有经验了,自己试着画画
我现在比较偏重于xilinx的,网上查了有一款红色飓风的,不知道好不好

请问楼上,spartan-3A 是不是在DSP上很有优势,他跟spartan-3AN区别在哪里
spartan-3E的怎么样

网友:
spartan-3a系列的 xc3sd1800a xc3sd3400a是专门针对DSP应用的
3AN系列的fpga把外部存储器内部集成了
3E的是经济版 阉割了部分功能

楼主:
“spartan-3a系列的 xc3sd1800a xc3sd3400a是专门针对DSP应用的”

对于视频处理的应用,xilinx的DSP48E不知道怎么样,FPGA的DSP方案能解决视频方面的所有数字信号处理的问题吗?

是FPGA+DSP(TI芯片)还是单片FPGA的解决方案更加合适?

网友:
ee  你的问题上升的层次太高了
一般在高端应用里 都用DSP+FPGA 二者互补才能提供最好的性能
如果是普通应用 可能单用其中1个就可以满足要求
具体就要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系统了

网友:
做视频处理,明显是用FPGA+DSP来得好啊。
前段时间TI还来跟我们推销新产品来着。

楼主:
楼上请推荐一下具体使用的FPGA系列和DSP芯片系列

楼主:
“做视频处理,明显是用FPGA+DSP来得好啊。
前段时间TI还来跟我们推销新产品来着。 ”
请falloutmx 推荐一下 FPGA+DSP的视频处理方案所使用的系列芯片。
我所处理的视频是应用于广播电视的,不做H.264,MPEG4等视频编码
只是将“标清视频”转换为“高清视频”。
请问这种应用是单FPGA,还是FPGA+DSP的方案更好

网友(2010-09-11):
Xilinx可编程逻辑器件应用与系统设计

网友:
感觉 DSP板 XILINX 信号处理参考设计比较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