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for modelsim 连接simulink和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10-04-07):
我在使用link for modelsim 模块时,严格按照matlab help里的Simulink and ModelSim Tutorial做的。Tutorial里有一步是:在matlab的command window里写入 vsim('socketsimulink', 4449)。但我照做了,matlab却提示错误:

Both launcher "modelsim" and "questasim" failed with non-zero status!
If the problem is that it is not on the system path,
please use parameter 'hdlsimdir' to specify its location
??? Error using ==> hdlsim at 766
Usage: modelsim [input] [Dml File Name] [Buffer Model Name] [Resistance] [Bit Period] [SIGWAVE_OFF (optional)]
Usage: modelsim [output] [Dml File Name] [Buffer Model Name] [Capacitance] [Resistance] [Voltage] [Bit Period] [SIGWAVE_OFF (optional)]

Error in ==> vsim at 89
hdlsim(pvpairs{:});

我按照提示,在command window里写入hdlsim('hdlsimdir','E:\Program Files\modelsim\win32')指定路径,就启动了modelsim,之后再写入vsim('socketsimulink', 4449),还是同样报错。
我接着又把connect method改成shared memory,在command window里写入vism,还是同样报错。说明不是socket port 端口号的问题。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我用的是matlab2007b,modelsimSE6.0

楼主:
自顶,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侬的初始化没搞定,哈哈,等俺写本书来讨论这个问题,侬就懂了,哈哈!

楼主:
楼上能不能说的稍微详细些,你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说我初始化没搞定,但matlab帮助中有关于初始化的内容吗?

网友:
俺已经给侬说的很清楚了,哈哈,俺当然搞定了,不然,还准备写什么书啊,
大概俺今年8月份动笔写一本,真的的R2010a的专门开发FPGA的书,国内有几本这方面的书籍
不过,关键地方没有搞定,所以没流行起来!!!

网友:
quartusII能不能连接到modelsim啊!

楼主:
自己解决:输入configuremodelsim 后会让我选择配置那个安装软件,一个是modelsim,另一个是orcad,后来我把orcad卸了,就可以了。

网友:
醍醐灌顶啊!感谢几位

网友(2010-12-08):
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7-04-12):
能打开MODELSIM,但就是不会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