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help help hspiceD in IC5141

楼主(2010-04-07):
在ADE中已能使用hspiceD 仿真反相器

但是,我在下面图-1中 的VI V2中说有什么vo设置,不能创建网表,请问该怎么设置呢?

还是V1 V2不是像我那样子加的

还有hspicerf仿真器如何添加到ADE的Tools中,在手册上看到有。

PS:以前没使用过hspice

V1 V2 是差分小信号

V1 V2 是差分小信号

V1 V2 是差分小信号

V1 V2 是差分小信号

V1 V2 的设置

V1 V2 的设置

ADE

ADE

手册中tools菜单有hspicerf

手册中tools菜单有hspicerf

楼主:
图-4 的文字是

\r t
\a sevNetlistFile('sevSession1 'create)
\o generate netlist...
\o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Apr  7 14:39:59 2010
\o WARNING: 'simTermNamePrefix' is not used currently. It had a value of '_term' last time netlisting was done in this current run directory. Re-netlisting the entire design.
\o Netlist Error: The V2 instance has a missing parameter vo.
\o
\o Netlist Error: The V1 instance has a missing parameter vo.
\o
\o End netlisting Apr  7 14:40:00 2010
\o ERROR (OSSHNL): Error(s) found during netlisting. The netlist may be corrupt
\o  or may not be produced at all.
\o To generate correct netlist, fix the errors and re-netlist.
\o       ...unsuccessful.
\r nil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56:185 781:346))
\r t

楼主:
去掉 V1 V2 能仿真   V1 V2该怎么设置呢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vcvs 來產生差分信號試試.......取代v1, v2

网友:
好像由本何乐年写的介绍仿真的书里有写

网友(2010-09-29):
我也是这个问题呢。。。。好像是model 的问题,之前一直用spetre 仿的时候是好的来。。。。

网友:
vo是那个offset voltage吧?

网友(2013-09-13):
v1 v2 前几个没用的参数 都写成0

网友(2014-01-13):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请附上操作步骤

网友(2015-03-02):
v0指的是offset voltage,设为0就行了

网友:
DC voltage and offset voltage 应该要设定

网友(2015-06-08):
回复 网友A:

   数据库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