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开发环境C2000安装求助

楼主(2010-04-07):
小弟最近在学DSP,从网上下了个C2000,在安装快要结束时,出现了硬件更新向导,见附件2,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就默认了第一个,点击下一步后,就又弹出一个复制驱动文件到C盘的对话框,然后就一直在复制,等了1个多小时还是一样,电脑跟死机了一样。
  后重启后,选择附件2的第二项,问题依旧。
  只能点取消。
  最后就在管理器看到了设备没有正确安装的提示。见附件1.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对于附件2的对话框,一般选哪个?
  2、用C2000学习DSP是不是必须要一个目标环境(类似于开发板一样的东西)?
  3、上面提到的问题,问题出在哪?
  谢谢大家!!

网友:
我记得我当时选择的是第一个,还有就是为什么不安装CCS3.3,这个资料较多!

网友:
DSP学习是需要一个环境,我使用的是仿真器与开发板,好像可以软件仿真,没用过,建议还是使用仿真器与开发板,不然一下配置方面的问题,像CMD文件的编写等,你是理解不到的

楼主:
真要像3楼说的,那还是有点费事,为什么DSP学习就不能像单片机那样呢。最起码可以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