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VM xbus例子里的不寻常的systemverilog语法问题讨教一下!

楼主(2010-04-07):
我学习一个代码,遇到这么几个代码搞不懂它的语法意思!
第一个:
$cast(tmp_slave_monitor, lookup({slave_name, ".monitor"}));
这里懂得$cast的基本意思,可是来个lookup函数就不明白了!lookup函数里还是个{}.
第二个:
void'(this.begin_tr(trans_collected));
这行代码就搞不明白啥意思了!
上面两行代码均来自OVM的XBUS的例子里!

网友(2010-05-08):
I hadn't learn OVM before, but I'm a little familiar with SystemVerilog.
So sharing with you, something which might wrong.

1. lookup should be a function declared preceding. {} used for concatenation, for example, say slave_name is "slave", then {slave_name,".monitor"} should be string "slave.monitor". Then lookup("slave.monitor") would return the type of the slave.monitor. In addition, the system function $cast convert the type of tmp_slave_monitor to type of slave.monitor.

2. void'() used in scenario that wanna  call a function but not use the return value.

网友(2010-07-22):
楼主这个例子跑通了吗?我也在学习OVM,在QuestaSim中联系XBUS的例子,编译等通过了,但是不能运行,楼主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我用的QuestaSim 6.3c,OVM2.0.1,是不是QuestaSim的版本太低了啊?有些功能不支持?不知道如何解决了,OVM自带的例子应该没有错啊?

1# system100

网友(2011-04-01):
我也不懂。

网友(2015-09-29):
学习,刚好也看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