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输入信号如何导入及输出信号导出?

楼主(2010-04-07):
正在做一个FIR数字滤波器,用FPGA实现,怎样联合MATLAB使用,把输入信号采样后转换为数字信号,而且导入quartus ii的输入激励中仿真?又怎样把仿真输出的信号还原为模拟信号和输入进行对比?
还望知道的前辈不吝指教了~

网友:
先声明我不会,只是好像记得Matlab 有个 simlink 的功能,和这些工具连起来吧

网友:
有两种方法供你参考:
1。如果你会写Verilog的testbench,就好办,直接进行文件操作,读入要滤波的数据,存储滤波后的数据,将滤波后的数据导入matlab就可以进行频谱分析或是matlab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2.还可以使用.tbl文件,它是一种可以以文本形式打开的,具体的格式很好理解,将待滤波数据导入,仿真结束后将滤波结果导出,后续操作与1相同。

楼主:
3# guot 想再向您请教个问题,一般对matlab生成的模拟信号进行数字化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没有A/D转化器的话)譬如一个10KHZ和一个80KHZ的正弦信号叠加后,要滤除80KHZ的信号。

网友:
matlab怎么生成模拟信号?只是一些时域上的离散点罢了。你只要根据采样周期间隔做一个类似的采样量化就行了。

楼主:
5# wycawyc 有点糊涂了。我现在是这么做的,在matlab里写了个程序:
t = (1:1000)/Fs;Fs=200000;
x = sin(2*pi*10000*t) + sin(2*pi*80000*t);
var=y(1:50);%取前50个点
yy=fi(0,1,16,15);
yy.data=var;
ff=yy.hex;
运行后,得到量化后的ff。
请问下这样采样数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