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TH自偏置

楼主(2010-04-07):
求教:在该结构中,是不是每一个MOS管都要在饱和区?

但是方针中发现MN1管的VGS<VTH,这正常不?

网友:
那是没启动。加个启动电路。

网友:
1# whp2203 调节宽长比是可以让MN1截止的,根据输出电压与静态电流来合理选择宽长比让所有管子都饱和导通,当然MN1 MN2刚好比Vth大一点点 是比较好的 这样能达到低功耗要求。
菜鸟理解 望大神拍砖

网友:
学习中,等指点

网友:
可能有两个1)电路处于未启动状态,2)偏置电流太小,工作在亚阈值区,在亚阈值区,一般VGS<VTH 100mv左右,这也很正常的,阈值电压VTH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点

网友:
一般让MN2的W/L足够大,让电阻上的压降可以近似为一个VTH,这样用得比较多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哈。
首先,电路中我忘了画启动电路了,启动电路工作是正常的。
按照格雷所讲,MN2的宽长比大些,使得Vov很小比较好。
通过调节MN1的宽长比可以使其工作在饱和区。但是从仿真上看,
MN1在亚阈区与饱和区好像差别不是很大。是不是平时应用的话设计其工作于饱和区,
在低压低功耗的时候可以使其处于亚阈区呢?

网友(2013-02-24):
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结构的设计,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结构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小虾一个

网友:
工作在亚阈值值区的原因是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管子在亚阈值区时电流电压的关系从平方关系过渡为指数关系,这样,电流变化很大时,电压的变化相对较小。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种结构可以实现低噪输出(输出的精度另由状态机来保证,或其他方式),这对ADDA来说很重要,你推导一下就知道了,可以通过阈值基准电流流过一个diode连接的管子来实现,调整管子的尺寸和连接方式可得到欲得到的电话(这个diode的小信号阻抗对输出噪声的抑制作用匪夷所思,很重要)。bandgap说温度系数很低,但是输出噪声很高。

网友:
这个是因为你的MN1的尺寸设计不合理吧,增加W/L可以到饱和区

网友:
MN1管的VGS<VTH,这很正常呀,压降小莫。

网友:
晕死,为了压降小才让管子处在亚阈值区?哥哥,就两个管子啊,难道电源电压小于1V?不知道别这么肯定的误导别人好不好?!

网友(2017-06-02):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diode连接的PMOS管是怎样抑制输出噪声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