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零极点跟踪补偿问题

楼主(2010-04-07):
我刚开始设计一个LDO,打算采用零极点跟踪的方法来补偿,具体电路结构如附件中的图所示。但是我在进行stb仿真的时候,根本看不到Mc和Zc所产生的零点,其中的MC的等效电阻我可以用.DC来看出,通过计算会产生的零点我根本看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另外我还在第二级后面加过一个buffer(跟随器),然后降Cc接到第二级运放的输出段,还是看不到零点。

楼主:
顶一下,帮帮忙吧

网友:
icrease Mc channel length(ex 5u,10u or 20u) and check AC analysis

网友:
这个补偿方法,似乎根本不可行。以前推导过一次,会增加一个零点,但与此同时又引入了一个差不多的极点。。。

网友:
好像以前试过不行哈

楼主:
这个管子的尺寸我改过很多种,并每次检查这个管子的等效电阻,但是就是无法产生零点。
而这个补偿方法好多篇论文里面都用了,半导体学报上就有两篇用了这个结构(是运放后面又加了一个buffer),按道理来说这个原理应该不会有问题啊,实在很郁闷。

网友:
mc的静态工作点是什么?没有下拉网络?

网友A:
这样子的结构,就像dengqin所说的,产生了一个零点,却同时产生了一个极点,而且这个极点的频率也是比较低的。我建议你把A2设计成一个buffer, 把Power PMOS gate 上的极点推到高频。然后把Cc接到P1那个点,这样子的寄生极点就小很多。

楼主:
hdqwr你说的结构应该和下面这个图差不多吧,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这个零点还是看不到,真是奇怪。
你仿真这个结构吗?零点能出来吗?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接法,一样啊。。。同样会产生一个极点。这种方法,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不可行的。推导过一次,发现产生的极点,比零点更低。接到第一级的输出级,同样会产生零点和极点的啊。。。

网友:
This one may be able to help you.

In your circuit, if I am not wrong, please correct me.
Cm is the compensation cap (dominant pole)
Cc and MC is left-hand plane zero to optimize the compensation.

楼主:
yeoks99:你的理解是对的,在多篇论文中都提到了这样的结构。但是我在利用这样的结构进行仿真的时候这个左半平面的零点根本不出现,明天我去把传输函数推导一遍,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我换了工艺仿真了一下,回复9中的做法没有问题。但是在我现在用的这个工艺中就是无法实现,比较气愤啊。

楼主:
但是这个方法感觉意义不大,产生零点同时也产生了极点,极点比零点低一些,dengqin 同学的说法很有道理。

网友:
It will be useful if you are using miller compensation technique not active capacitve current muiltplier in some design.

网友:
设计的时选用结构要和工艺结合

网友:
该方法理论上很完美,但实际的结果并不好

网友C:
LDO有个很好用的方案,TI也在用,这个文章发表在2007年的ISSCC上,曾经做多个LDO的review和实现,个人以为那个方案是当前工艺下最接近完美的了。方法大概是将一个极点通过反馈将其推到工作区之外,将工作区内的极点数减少从而使整个工作区内完全稳定,裕度100度左右,当然那个文章里提到的可以再改进下

楼主:
LDO有个很好用的方案,TI也在用,这个文章发表在2007年的ISSCC上,曾经做多个LDO的review和实现,个人以为那个方案是当前工艺下最接近完美的了。方法大概是将一个极点通过反馈将其推到工作区之外,将工作区内的极点数 ...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我想下载来看看

网友(2010-06-10):
看不懂啊……

网友:
没用过这个补偿结构

网友:
好久没玩LDO了,跟踪学习下

网友:
LDO有个很好用的方案,TI也在用,这个文章发表在2007年的ISSCC上,曾经做多个LDO的review和实现,个人以为那个方案是当前工艺下最接近完美的了。方法大概是将一个极点通过反馈将其推到工作区之外,将工作区内的极点数 ...
引用 网友C:

同求paper。

网友:
真想看看是哪片?

网友:
把补偿的 mC  RC 通通放到第一级运放的后面 第二级的运放做成buffer,输出电阻做小,使得由Rbuffer*C大管 构成的极点在单位增益带宽之外  这样整个系统就剩下 运放第一级极点 补偿的零点和R大管*Cout构成的极点了 是可以稳定的

网友:
这个结构和用补偿电阻的结构相比有个问题,就是相位裕度随输入电压变化,仿真需要仔细检查各个输入电压和corner、温度下的频率特性。

网友(2010-08-13):
求 那个PAPER.

网友D(2013-11-13):
楼主忽略的问题在于一种补偿方法的适用频率范围,没有包治百病的药。

网友(2015-01-19):
回复 网友C:

    求PAPER

网友E:
有用类似架构的,但补偿的位置很不一样,像这个CC和MC的位置感觉不好,因为power PMOS的寄生Cgs远远要大过CC,所以CC和MC的零点根本看不到的,我贴一篇类似的paper,他的补偿位置完全不同。我没用过,但感觉他的更合理。
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6300749.html
这个网站很棒的,不需要注册,直接可以下载

网友(2015-06-25):
学习一下TI的文章

网友(2016-04-10):
TI的paper啊

网友(2016-10-20):
这个补偿是有一定效果的,全负载范围内只用这个一个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2017-08-30):
楼主说的方法是可行的,关键是需要再引入一个零点,这种方案是运用在输出负载动态范围很大片外补偿:
EA输出阻抗和CC是一个极点,在FB电阻并联一个电容是一个零点,这两个基本不动;CC和PMOS动态电阻是一个零点,输出是一个极点,这两个随loading在变化。固定的零点要保证在固定的极点之后,最好在GBW之后,这样大loading可以稳定。小loading的时候,输出为主极点,动态零点在GBW内进行补偿。总体相位裕度能保证45以上,关键需要精确计算或者详细仿真,仅供参考!

网友(2018-09-11):
跟楼主情况一样,我增加了其他补偿,虽然不振,但是裕度还是不够(仿真结果是这个结构有没有没影响)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同样作为做电阻用希望,Mc在线性区,但是轻载特别是0mA时是无法实现的(亚阈值区的MOS管Ron怎么确定?),所以我认为有最低电流限制,如果把该电流加到LDO内部,那么静态IQ就有增加了,需要tradeoff
可能我的看法不正确,欢迎大佬指正

网友G(2019-10-21):
仿真DC的时候PMOS管没有电流通路,PMOS管等效电阻是无效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C:
LDO有个很好用的方案,TI也在用,这个文章发表在2007年的ISSCC上,曾经做多个LDO的review和实现,个人以为 ...

能提供一下链接吗?谢谢

网友(2020-10-24):
引用 网友C:
LDO有个很好用的方案,TI也在用,这个文章发表在2007年的ISSCC上,曾经做多个LDO的review和实现,个人以为 ...

求相关文献,谢谢大佬,找很久了

网友H(2021-12-02):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方法是可行的,关键是需要再引入一个零点,这种方案是运用在输出负载动态范围很大片外补偿:
EA输 ...

你好,感觉你说的有道理想请教一个问题,看理解的对不对。我分析小信号,Cc产生的极点为1/2π[(r0+R)Cc],r0为放大器输出阻抗,R为PMOS可变电阻。产生的零点为1/2πRCc。产生的零点一直小于产生的极点。只是R极大的时候会接近。小loading的时候,输出极点为主极点,此时R的阻抗也大,Cc产生的零点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Cc产生的极点。大loading的时候,输出极点在Cc产生的极点之后,Cc产生的零点可能就更大了,此时靠固定零点来抵消主极点,使环路稳定。不知道分析的是否正确?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G:
仿真DC的时候PMOS管没有电流通路,PMOS管等效电阻是无效的,该怎么解决。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16):
TI那篇沒有pole zero tracking! 不要被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有个很好用的方案,TI也在用,这个文章发表在2007年的ISSCC上,曾经做多个LDO的review和实现,个人以为 ...

请问下有文章名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忽略的问题在于一种补偿方法的适用频率范围,没有包治百病的药。

大佬展开讲讲

网友(2023-10-08):
引用 网友E:
有用类似架构的,但补偿的位置很不一样,像这个CC和MC的位置感觉不好,因为power PMOS的寄生Cgs远远要大过C ...

这个电路具体实现时候GBW附近相位会上升到160度,这个怎么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结构,就像dengqin所说的,产生了一个零点,却同时产生了一个极点,而且这个极点的频率也是比较低 ...

It's true. thx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H:
你好,感觉你说的有道理想请教一个问题,看理解的对不对。我分析小信号,Cc产生的极点为1/2π[(r0+R)Cc] ...

这个零点为什么一直小于极点,极点的分母好像更大啊,值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