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和synplify区别

楼主(2010-04-08):
想问一下,都是综合的工具design compiler和synplify有什么区别?

网友:
同问,求高手指教

网友:
design compliersi是用于asic芯片的综合,synplify是用于fpga芯片的综合

网友:
能不能具体点呢

网友(2010-11-03):
能不能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2011-09-27):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3-04-11):
二楼的回答好模糊

网友(2020-04-04):
dc是综合出来的网表,面向的是硅片,生成的电路没有任何限制,举一个栗子,比如时钟,dc可以综合门控时钟,门控时钟电路在fpga上不能直接用,很麻烦的

网友:
asic芯片和fpga最大的区别,在于电路的时钟树结构,还有复位方式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