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MOS管漏源间的二极管的稳压电压是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0-04-08):
可以把它理解成稳压二极管吗,那稳压电压是多少,是一个比较小的值吗?
能把LDMOS管直接当稳压二极管使吗?

网友:
漏和源有二极管么?中间不是有个gate么

网友:
LDMOS有body diode吗?

网友:
LDMOS也有body diode、、

网友:
body diode是漏源间的二极管?

网友:
是啊,有吗?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我也一直没找到相关资料说明这个原理

网友:
就是body二极管,一般导通电压在1V左右,

网友:
不建议把它用作正向,发热量很大,性能很差

楼主:
body diode是不是就为了增加dmos管的击穿电压的呀,而并不是会直的工作在击穿状态?

楼主:
我看DMOS用的时候,好像是需要加一个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用来钳位的,保证管子能在较高
频的环境下工作。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