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急急急啊,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0-04-08):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无法安装redhat enterprise 5.4,我是刻录安装的,每次选择完语言之后出现选择安装源,有本地cd rom,hard disk,nfs image,FTP,等等,我选择cd rom后出现unable to find any devices,please selete your driver,我手动加载了所有驱动,还是不能安装。如果安装源选择hard disk,可以看到我的硬盘(说明硬盘识别了),我将光盘文件拷到硬盘跟目录,想从硬盘安装,可是还是不行。我都急死了,我要在linux下作综合,布局布线。因为synopsys的license是在windows下用EFA LicGen 0.4b生成的,他是利用主机的mac地址做唯一标识,如果我用虚拟机安装RHEL 5.4,那么主机的mac地址和虚拟机的mac地址不一样,从而license不能用。怎么办啊,搞了几天了。现在手头有fedora 12,不知道DC可以在上面运行吗?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了。

网友:
不要急,学Linux 是个细致的忙活.
    如果你是台机,检查你的硬盘是 SATA 还是 IDE ATA的?如果是SATA的,BIOS里面选 SATA 模式或者 compatible,然后检查你主板有几个SATA硬盘插槽,现在很多机器有4个,一定要插在编号的前两个,最好第二个。插到二之后是不认的!

  为什么不把你的机器配置发上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