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spice explorer中的ADC toolbox ?

楼主(2010-04-08):
下载了spice explore,但是不知道里面的ADC toolbox如何使用,希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18-05-08):
    不知道里面的ADC toolbox如何使用,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fin= in freq

fs = sample clock  ?

?

一般取多少点

刚用一般sinewave
200hz
fs=6k
好像太多点太少点都有问题

网友(2018-10-28):
回复 网友A:

    google find

1) connect a ideal DAC block to your ADC netlist(o/p of ADC given to ideal DAC)
simulate the circuit.
now you will have A2D converted signal and corresponding D2A signal.

i.e analog --> A2D(digital bits) -->D2A(reconstructed analog signal)

plot the results of d2A,
drag and drop this reconstructed signal to box next to signal
under input parameters of toolbox.

give you are sampling rate(fs), input freq(fin).

then under dc analysis,
select fitting method,
then click eval. dc.

same for next analysis also.

now you can see the results under results window and plot them..

2) in spite of using ideal d2a,
you can use d2a tool box in the same tool.
rest are same.

实用说 sample < cycle

如果说 10bit 不是取2^10 = 1024   点

取样的频率为Fs, 输入信号频率为Fin,
取样点是2的倍数, 为2^N, N为正整 那取样的点一定要取到刚好是输入信号的整数倍
假设为M倍(就是取M个输入信号的周期) !

(1/Fs)*2^N=(1/Fin)*M

网友(2020-09-18):
可以参考这个manual里面的指导:https://personal.utdallas.edu/~h ... r_guide_2011_09.pdf

网友(2024-05-01):
ADC toolbox
1. DNL  INL 需 ramp signal
Set start time ,  sample frequency ,  point
2.  ENOB use sine  类似 hspice fft 算 enob  设 start time , fr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