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扰码器

楼主(2010-04-08):
谁能告诉我关于扰码器的算法原理   它是怎么通过异或实现避免长串的1和0的啊   它需要再解扰码吗?

网友:
需要解扰

网友(2011-10-27):
我也在做相关的东西,那个扰码怎么与远程的解扰同步呢,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扰码有一个扰码序列,加扰和解扰都用这个的。

简单点说就是用一个序列去代被加扰数据中的1,用另一个序列去代替0,这样长串1和长串0,就都被打断了。有点扩频的意思在里面。

当然实际的算法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加扰一般有固定算法的,解扰就因人而异了,有的牛人写出来的算法很好的,有的就很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和扩频差不多,兄弟你那里有没有具体算法相关的资料,我现在手上的资料我觉得有些问题。如果有请发我邮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兄弟,很久不做扰码了。。我帮你找找看看吧。。

网友:
就是产生随机数发生器吧, 随机数没有规律,自然就很难被破解了

网友:
你可以参考3G协议中扰码的产生方法!

网友(2015-04-12):
more transition "0" and "1", limited run l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