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primetime,astro可以在fedora12上运行吗

楼主(2010-04-08):
由于红帽的RHEL 5.4死人安装不上,现手头只有fedora12,想问以上软件可以在fedora12上运行吗?

网友:
不可以。linux 内核 2.6.18后的线程制度改了,除非你自己重新编译内核,再说glibc也不支持

肯定能装上,新机器?你是不是 bios 里面设置不对?关于 SATA 和 ATA 的问题?

网友:
一半rhel4最好~

网友(2010-05-14):
pt和dc在fedora上也能用,但是anstro估计不行,一般用RHEL4.8,大部分的eda工具它都能支持

网友(2010-11-15):
RHEL 4.8 is a good OS for EDA tools

网友(2011-02-27):
我使用 CentOS 5.5,可以使用 Synopsys Astro,我線試著安裝 Primetime 。

网友:
我正在下載 Primetime 2009.12-sp3。

网友:
我需要努力賺取信元,以下載 Primetime 2009.12-sp3。

网友:
Work hard to download the package!!!!

网友:
I need more credits to download the primetime!!!!

网友:
I should work hard for moer credits!!!!!!!!!!

网友:
I need many credits, and then i should work hard!!!

网友:
Thanjs very much!!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s!!!

网友:
Thanks! Thanks! and Thanks!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I should keep working hard to earn more credits!!!!!

网友:
I have just downloaded the common parts!!!!

网友:
I will start to download the linux parts!!!

网友:
The part1 of linux is being downloaded!! Thanks!!!!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ing of primetime!!!!

网友:
I still need many credits for downloading the primetime!!!!!!!!!!

网友:
The part3 of the Linux package will be downloaded!!!!!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Go ahead to earn more credits!!!!!

网友: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Go ahead for more credits!!!!!

网友:
Keep going ahead!!!!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I still need to work hard for more credits. Thanks!!!

网友:
Thanks! Thanks! Thanks very much!

I still need to work hard!!!

网友(2011-12-28):
水帖太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