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叫做逻辑阈值?

楼主(2010-04-08):
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叫做逻辑阈值?请举例说说?谢谢!

网友:
就是逻辑高低电平的分界电压,比如阈值是1.4V的话,高于1.4的就是逻辑1,低于1.4的就是逻辑0

网友:
是使得mos管栅极下发生反型的最小栅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