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大侠帮忙我啊!OVM验证怎样产生足够的bin?

楼主(2010-04-08):
下面的覆盖报告,很多地址范围没有覆盖,可是增加run的时间也没有什么反应,是什么原因呢?十分困苦啊!大侠帮我啊!怎样做才能让这些bin覆盖各个地址范围呢?
Coverpoint cov_trans::trans_start_addr              25.0%        100 Uncovered
        covered/total bins:                                 4         16
        bin auto[0:4095]                                    0          1 ZERO
        bin auto[4096:8191]                                 0          1 ZERO
        bin auto[8192:12287]                                0          1 ZERO
        bin auto[12288:16383]                               0          1 ZERO
        bin auto[16384:20479]                               4          1 Covered
        bin auto[20480:24575]                               0          1 ZERO
        bin auto[24576:28671]                               1          1 Covered
        bin auto[28672:32767]                               0          1 ZERO
        bin auto[32768:36863]                               0          1 ZERO
        bin auto[36864:40959]                               0          1 ZERO
        bin auto[40960:45055]                               0          1 ZERO
        bin auto[45056:49151]                               0          1 ZERO
        bin auto[49152:53247]                               1          1 Covered
        bin auto[53248:57343]                               0          1 ZERO
        bin auto[57344:61439]                               1          1 Covered
        bin auto[61440:65535]                               0          1 ZERO

楼主:
对应的cover代码是:
covergroup cov_trans @cov_transaction;
    option.per_instance = 1;
    trans_start_addr : coverpoint trans_collected.addr {
      option.auto_bin_max = 16; }
    trans_dir : coverpoint trans_collected.read_write;
    trans_size : coverpoint trans_collected.size {
      bins sizes[] = {1, 2, 4, 8};
      illegal_bins invalid_sizes = default; }
    trans_addrXdir : cross trans_start_addr, trans_dir;
    trans_dirXsize : cross trans_dir, trans_size;
  endgroup : cov_trans

网友(2010-05-17):
auto_bin_max = 16 所以你的bin分成了十六组。
没有覆盖到不是因为cover代码的原因,应该尝试从testbench出发提高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