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 9056 dma 问题

楼主(2010-04-08):
最近正在调试PCI 9056,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能否帮忙分析一下。
具体情况是,实验中利用9056进行LOCAL-PCI的传输时,效率很高(利用本地总线上FPGA的CHIPSCOPE观测),但利用9056进行PCI-LOCAL方向的传输时,效率非常低,大概利用率只有总线带宽的10%左右。DMA的其他参数不变,只改变了一下传输方向效率为何会相差这么多?请大侠指教。。

网友:
我也在做PCI的DMA,不过才刚刚开始。
我都不知道PCI-LOCAL方向是怎样的方向,能指教否?谢谢!@

楼主:
就是主机至板卡

楼主:
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
2# hometown_wy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 我的理解是:从PCI局部总线端(即主机端)访问本地总线端(即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