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相位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10-04-08):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设计的一个由25M基准输入时钟,经过CPPLL产生一个1.25G的时钟。分频数25,采用的是环形振荡器;
用cadence的spectre测PLL的相位噪声的时候,设置PSS分析的Beat Frequency 是多少呢?
我设置的是1.25G,但是在点击确认后,却报错,说是Fundamental tones要求Beat Frequency的整数倍。Fundamental tones上面自动认定为25M,删除不去,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

最后问一下,是不是Beat Frequency应该设置为PLL稳定后的输出频率呢,即1.25G?
先谢过了!

楼主:
分频数是50哈,写错了!

网友A: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设计的一个由25M基准输入时钟,经过CPPLL产生一个1.25G的时钟。分频数25,采用的是环形振荡器;
用cadence的spectre测PLL的相位噪声的时候,设置PSS分析的Beat Frequency 是多少呢?
我设置的 ...
引用 网友B:

你的pss和pnoise是对PLL环路做的?
  这样做PSS和PN的频率只能小于25M(自己想想),而且仿真初始化时间需要非常长,就你的情况来看,可能要几天,最后还可能PSS不收敛(呵呵),你可能一年做不完PLL
所以,一般都是对能快速稳定的模块做PSS。要是你的PLL是普通的CMOS ring VCO ,那么主要是对VCO做PSS+PN,当然,也可以对每个模块做,然后再做系统计算。

楼主:
你的pss和pnoise是对PLL环路做的?
  这样做PSS和PN的频率只能小于25M(自己想想),而且仿真初始化时间需要非常长,就你的情况来看,可能要几天,最后还可能PSS不收敛(呵呵),你可能一年做不完PLL
所以,一般都 ...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如果我将PLL的输入电压设置初始值为锁定时的电压也不行么?

楼主:
你的pss和pnoise是对PLL环路做的?
  这样做PSS和PN的频率只能小于25M(自己想想),而且仿真初始化时间需要非常长,就你的情况来看,可能要几天,最后还可能PSS不收敛(呵呵),你可能一年做不完PLL
所以,一般都 ...
引用 网友A:

恩,是的啊,是对环路做的相噪分析!

网友:
你的pss和pnoise是对PLL环路做的?
  这样做PSS和PN的频率只能小于25M(自己想想),而且仿真初始化时间需要非常长,就你的情况来看,可能要几天,最后还可能PSS不收敛(呵呵),你可能一年做不完PLL
所以,一般都 ...
引用 网友A:

网友(2022-08-14):
谢谢高人解答